提高时序和FPGA资源利用率的小技巧

楼主(2012-12-28):
1.如果一个信号是由多个信号经过复杂的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产生的,那么应该将组合逻辑比较均匀的分布在各个reg变量前。不应当造成某些reg前面LUT里面没有组合逻辑,而另外一些reg前面的LUT里面组合逻辑过于复杂的情形。均匀分布不仅有利于时序,也能提高SLICE的资源利用率。例如:
第一种:原始编码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 1'b1)
        X <= 1'b0;
    else
        X<=  (A & B & C & D & E & F & H & I);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 1'b1)
        Y <= 1'b0;
    else
        Y<=  (J & K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 1'b1)
        Z<= 1'b0;
    else
        Z<=  (X & Y );
end

可优化为

第二种:优化后编码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 1'b1)
        X <= 1'b0;
    else
        X<=  (A & B & C & D & E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 1'b1)
        Y <= 1'b0;
    else
        Y<=  (J & K & F & H & I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 1'b1)
        Z<= 1'b0;
    else
        Z<=  (X & Y );
end

楼主:
原始编码出现的原因是A、 B、 C、 D、 E、 F、 H、 I存在着某种联系,放在一起与有利于理解和阅读,但是不利于最终在FPGA里面实现。因此,出现时序问题时,就应该优化成第二种编码编码方式。当然,以上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复杂的组合逻辑肯定不会仅仅是若干个与运算。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的共享资料很不错  呵呵   我还需要多多努力   呵呵   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