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流低价格H全桥驱动芯片有木有

楼主(2012-12-28):
准备驱动两个步进电机,一个电机电流大概400mA,有没有价格很便宜2~3元的驱动芯片,能驱动两个电机的芯片更好,最关键是要价格便宜,哪位大侠给推荐个,多谢了

楼主:
这里人气不咋地啊

网友A:
可能找不到这么便宜的芯片哦

楼主:
版主用过最便宜的是哪个?

网友B:
如果不需要细分,可以考虑以下方案:
1 用2个L9110驱动1个4线2相步进电机,2个L9110大概1.8元
2 用1个ULN2003驱动1个4相5线步进电机,1个ULN2003大概0.2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需要细分,可以考虑以下方案:
1 用2个L9110驱动1个4线2相步进电机,2个L9110大概1.8元
2 用1个ULN2003 ...

非常感谢推荐,这么便宜,是个好的驱动IC
不知道是不是常用器件,好不好采购,会不会过段时间停产啊

网友B:
是常用器件,大把大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需要细分,可以考虑以下方案:
1 用2个L9110驱动1个4线2相步进电机,2个L9110大概1.8元
2 用1个ULN2003 ...

请问可以推荐几款直流电机全桥驱动和芯片吗?要求输出电压大于12V,呼出电流大于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