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控制电机,负载变了,电机2边的电压为什么也变了

楼主(2012-12-28):
(无正文)

网友A:
那是因为: 负载的变化, 会导致电机的转速变化, 从而导致电机的反电势变化, 电机2边的电压也就改变了

楼主:
恩,那前辈是否有什么措施

网友A:
措施, 要实现恒压吗?
通过反馈系统, 自动调节 PWM 脉宽咯

网友B:
B 的~~~~ 供电不足

网友B:
k考虑 他的堵转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措施, 要实现恒压吗?
通过反馈系统, 自动调节 PWM 脉宽咯

谢谢前辈的指导,我可能原先理解不到位把,我现在对于电机的反电势也不去做处理了
我是用电机来采集气体,电池电压变化时,电机速度不会跟着改变就可以了
这部分改好了,但电机有“吱吱”的刺耳噪音,续流二极管也加了,104电容也加了,还是一样(呵呵,还望前辈指导,分数有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k考虑 他的堵转电流多少

谢谢指导,可能分数少了点(望别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