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楼主(2012-12-28):
各位大侠们好。我刚接触fusion系列的afs600。有几个问题请教:
1、引脚定义GAA0、GBC1等是什么意思的啊?
2、IO26PDB1v1又是根据什么来定义的啊?
祝好!

网友A:
对A只能说不会

楼主:
谢谢!
希望有知道的兄弟姐妹们给点指导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希望有知道的兄弟姐妹们给点指导的啊!

兄弟,你怎么会用L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怎么会用L呢?

用X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