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的问一句,F105的USB作设备使用, 是否和F103兼容?

楼主(2012-12-28):
    现在使用为F103设计的线路板安装F105,其USB只想当做SLAVE使用,按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用STM的USB外设库(V3.50)调不通。怀疑是没有VBUS检测造成的。到OTG系列的USB库(V2.10)中发现有DISABLE_VBUS_SENSING的编译条件,把其中的一个设置项转移过来也没有用。我又怀疑有关这个条件编译的地点没有找齐,正在考虑是否直接使用V2.10库试试。
   不知道是否有兄弟做过同样的事情成功的?能给点经验?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求人不如求己。结贴!

网友A:
不兼容。
105/107支持OTG,103只支持device

楼主:
有人搭腔,就不妨多说几句。
1. 如前所述,线路板是为F103设计的,有SoftConnect控制上拉的线路但没有按照F105的DS要求用PA9检测VBUS,而且线路板上的PA9另外有用,所以必须对OTG的库进行改造。
2. 改造步骤:a. 启用和F103一样的SoftConnect控制。这个对F105/107是必须的,其USB内部的上拉无法使用(从F2xx/F4xx的DS看,他们的内部上拉是可以启用的而且V2.10的库中有相应的编译选项但我没有实际测试). b. 释放PA9的VBUS探测功能以释放PA9,在硬件配置中注释掉b.vbussensingb=1;
3. 改造后的F105/107的USB和F103完全一样使用。在我的应用里(没有优化)实测BULK IN上传可达400KB/s,略低于F103的速度。

网友B:
我用32f207焊接在原来的103电路板上实验(修改了几条线),用f207/407的otg库(虚拟串口),可以正常运行,速度比f103的块,可达到1M字节,F103只能达到600K字节。
与原来不同的是,会2次枚举,必须忽略第二次枚举才能用,不知要如何修改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