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56做的电压环反馈遇到问题

楼主(2012-12-28):
UC3856的5脚与6脚接到一起,把芯片内部的电压运放制成电压跟随器,然后外部用LF356做一个补偿器,补偿器的输出接到UC3856的5脚。用LF356做一个补偿器的标准电压选择5V,奇怪的,理论上,当反馈回来的电压或低或高于5V时,那么UC3856的输出的PWM波的占空比应该会线性调整,可实验结果不是这样的,当反馈回来的电压为零或者小于5V时,有PWM波输出。当反馈电压大于5V时,那么PWM波就没有了。那UC3856电压环到底该怎么设计呢?很郁闷.

网友A:
静态工作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工作点问题

能说详细点吗?我感觉,不就是运放吗?还有静态工作点?且我是在UC3856芯片内部的运放做的补偿,那需要考虑静态工作点?那静态工作点的参数是什么呢?基础不好,求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我感觉,不就是运放吗?还有静态工作点?且我是在UC3856芯片内部的运放做的补偿,那需要考 ...

不同负载对应不同的输出反馈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负载对应不同的输出反馈电压

能否推荐个论文或者资料让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A:
fundamentall of power electronics

或者  开关变换器的家建模与控制   张卫平
         还有浙大一个老师出的建模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damentall of power electronics

或者  开关变换器的家建模与控制   张卫平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https://bbs.21ic.com/icview-405313-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