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reescale不将NVIC部分的寄存器,列在datasheet中

楼主(2012-12-28):
在例程中有一句代码“SCB_VTOR = vtor;”启动的时候设置中断向量,
问题1:我在kinetis的规格书里找不到vtor
后来实在ARM的网站上找到的,为什么freescale不把寄存器列出来?

网友A:
因为这部分内容属于内核部分, 在 ARM  的编程手册里. 不属于 freescale 个性设计部分.
不过, 我也希望 NVIC 能在数据手册里, 毕竟从软件设计来看, 这块内容更象是外设.

网友B:
通常的做法是,规格书,然后半导体公司会指明参考内核手册的。之前在三星资料里都提供了某个具体内核的说明书。

楼主:
kinetis芯片规格书,写的那个累呀。配置个PLL我都看得要呕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