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下为什么我用了定时器没反应IAR STM8

楼主(2012-12-28):
void TIM2_init()
{
  CLK_CKDIVR = 0x08;         // 分频后系统时钟为8M
  TIM2_IER = 0x00;  // 禁止中断

   TIM2_EGR = 0x01;   // 允许产生更新事件
TIM2_PSCR = 0x0F;  //4ms

       TIM2_ARRH = 0x04;  // 自动重载寄存器ARR
   TIM2_ARRL = 0xE2;  //

  TIM2_CNTRH=0x00;
  TIM2_CNTRL=0x00;

  TIM2_CR1 = 0x01;  // 计数器使能,开始计数
}

在主程序里面是
PC_ODR_ODR2=1;      //B打开
        TIM2_init();     //B延时

while(!TIM2_SR1_UIF)

        TIM2_SR1=0;
         Delay1();

请问下哪里错了 使用时候直接被忽略 跟本就没查到更新事件什么  一晚都睡不着···诚恳求教

网友A:
这个没用过,用了系统滴答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用过,用了系统滴答定时器。

请问什么是系统滴答定时器啊?

网友B:
去看官方例程应该有定时器的

网友B:
STM8的啊,我还以为STM32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