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如何按频段检测音频的幅度的

楼主(2012-12-28):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这个选频电压表改一改试试: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838489.html?retcode=0
http://wenku.baidu.com/view/7d1a8730eefdc8d376ee3240.html

楼主:
不可以呀,我要10个频段,那不是要用10个?

网友A:
构造十个Q值约为2的有源滤波器, 中心频率按下列数值选取, 滤波器的输出经过放大整流驱动led电平指示电路
37.
70.
462.

网友B:
百度下 频率电压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