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问题

楼主(2012-12-28):
想定义一个宏,然后根据这个宏是否被定义来个条件编译,问题来了:怎么保证编译这个条件编译的时候,定义宏的头文件一定被包含了呢?   如果在定义这个宏的头文件之前使用了条件编译,就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了。

所以,这个宏应该定义在哪个头文件里呢?工程里文件很多的话,怎么确定这样的宏应该写在哪里?

网友A:
直接在你的工程属性里面 定义。

网友B:
很多工程都会有一个类似common.h或者shared.h的头文件,用来放所有共享编译指示符号以及各种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