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2012-12-28):
string s = "156.358123";
double d = atof(s.c_str());
转换后为什么后面几位小数被去掉了
怎样能全部转过来?
即确保把s整个转换成double型的
如何实现?

网友A:
atof应该是转换成float吧,试试strtod看看

网友B:
浮点数天生有精度问题

对精度有要求改用别的库

网友C:
你要完整的精度的话 那就自己写个 double myatof(ch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