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比较问题

楼主(2012-12-28):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
string name,word;
name="123";
word="456";
if(name=="123"&&word=="456") printf("ok");
}
大概这样,我想实现两个字符串的比较,在using name space std里面可以直接定义string型,可以避免指针导致内存地址冲入问题,可是这个string型的比较(精确)用“==”可以实现么?编译器不报错,strcmp()等函数用过了,类型不匹配

网友A:
C++就可以这用的,“string name,word;”中的逗号有问题

网友B:
做个string的封装类,重载==操作符。

网友C:
stdstring本身就重载==,可以这样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