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MOS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如下的原理图
输入的信号为脉冲信号当输入低电平0V,从图腾输出的信号是3v左右,当输入信号为高电平3V,输出的信号是12V左右,可以导通MOS管,出来的效果也很好,可是隔天放了后再用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漂移,输入信号为低电平0V,输出信号是5V左右(一开始效果不错的时候输出的信号是2V左右)。而且在用反相器的时候有个这样的现象,如果给反相器74HC04提供3V的电压,输入的信号必须大于3V,否则没有信号或者信号有很大的抖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图腾输出的信号一开始还挺好的挺稳定的,可是现在就变成了下面的样子(下面的信号是从图腾电路输出的信号,用于驱动后级的MOS管)
左边的信号有的当输入信号0时输出有3V左右,到了后面就成5V了
这些信号都是时好时坏的,不稳定,如果低电压5V,就已经导通了,就没有意义了,想最低的电压是0V,不知道原理图中是不是图腾的电路有问题呢,是不是应该加入些什么,是不是饱和或者~~~
还有就是把信号放大后方波的一开始有很大的抖动,这个应该怎么消除呢

网友A(2012-12-29):
2N5551带两个100欧的负载,那电流就是240mA,
刚看了hfe最大250,最小才80,前面的那个R6 250k太大了,这个基极电流才0.05mA,还处于放大区,图腾柱的电压拉不低,将R6改为小就好了,比如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5551带两个100欧的负载,那电流就是240mA,
刚看了hfe最大250,最小才80,前面的那个R6 250k太大了,这个 ...

我想问一下
2N5551带两个100欧的负载,那电流就是240mA,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240mA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这的100欧的电阻是自己加上去的,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加,这里电路应该怎么分析呢?请教了

网友:
看的有点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5551带两个100欧的负载,那电流就是240mA,
刚看了hfe最大250,最小才80,前面的那个R6 250k太大了,这个 ...

240mA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我想电阻的选择应该根据手册中提供的Ic=100mA时,放大倍数80,然后再算出Ib,再算出电阻

网友B:
[1]Q3是多余的,要这一级没有任何意义。
[2]R4是多余的,其上的压降会变相成为Q3的Vce-sat值,造成后级驱动不足。
[3]Q1、Q2上下半桥三极管用反了,半桥怎么可能PNP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Q3是多余的,要这一级没有任何意义。
[2]R4是多余的,其上的压降会变相成为Q3的Vce-sat值,造成后级驱动 ...

1.Q3是用来放大电压的作用,我的输入端最高只有3V的输入,而MOS管驱动最少也得4-10V,这个放大应该有必要吧
2.R4怎么造成后级驱动力不足呢?能不能说一下原理呢,我完了把R4的拆下来看看
3. 这不是图腾的典型图?看见网上都是这样接的呀,我一开始按照我的电路图接好后确实能用,和仿真的差不多,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了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那问下正确的图腾电路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B:
提电平是用的半桥,Q3是为了做OC,如果可以找到OC的数字门,而且耐压足够,就不用Q3了。你自己想一下,Q3导通的时候,R4充当的是不是限流电阻的角色?三极管开关应用,需要这个限流电阻么。我不知道楼主在什么地方翻出来的这个“图腾柱”,我只知道这里是个晶体管半桥,已经给你说了,T19和T20的极性用反了!

楼主不要认为仿真对了什么都对,你画每一个元件上去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元件是干什么的,如何取值,比如你8楼的这个R又是多余的,你画他上去想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5551带两个100欧的负载,那电流就是240mA,
刚看了hfe最大250,最小才80,前面的那个R6 250k太大了,这个 ...

按照你说的确实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电平是用的半桥,Q3是为了做OC,如果可以找到OC的数字门,而且耐压足够,就不用Q3了。你自己想一下,Q3导 ...

楼主这个互补式推挽驱动电路管子用错了么?我觉得没错.另外里面加上的R也并非不可取,这个电阻的作用是用来削弱线路对驱动的寄生干扰,一般在板子上是装在很接近管子g脚上的,这个在开关电源的驱动上很常见的接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互补式推挽驱动电路管子用错了么?我觉得没错.另外里面加上的R也并非不可取,这个电阻的作用是用来 ...

那两个管子接成射极跟随器了,这里需要跟随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管子接成射极跟随器了,这里需要跟随器?

随便找一个推挽电路,还的确都是楼主这样的。

网友E:
建议,R6改小5--10K都可以,要保证图腾输出完全打开

R4最好去掉,否则在Q3导通时R4两侧会有一定的电压,再加上每一级三极管的结压,当U1A输出为0时推搀输出会有较高的电压,从图上看应会有3V上下的电压差(不到0),输出高电压会有1V上下的电压差(不到12V)

网友E:
引用 网友E:
R4最好去掉,否则在Q3导通时R4两侧会有一定的电压,再加上每一级三极管的结压,当U1A输出为0时推搀输出会有 ...

要检查MOS的最小关断电压,要保证输出低电平时能有效关断MOS
最好说一下,电路本身没有原则上的问题,只是参数匹配不当而已,多修改几次,一定会成功。

网友F:
不懂,等待继续的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R4最好去掉,否则在Q3导通时R4两侧会有一定的电压,再加上每一级三极管的结压,当U1A输出为0时推搀输出会有 ...

按照你说的确实好了,我把R6改成10K,R4去掉了,不过最近做出来板子才发现,R3非常的烫,我换成2K的就好了,但MOS管的开启速度比200欧的时候慢了一倍,我想问一下R6,R3的选取如何才能让图腾柱完全的打开?

网友E(2013-02-05):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确实好了,我把R6改成10K,R4去掉了,不过最近做出来板子才发现,R3非常的烫,我换成2K的就好 ...

R3的作用是:当 Q3关断时给图腾住驱动用的.要考虑功耗.用2K可以.如要更快,最好再加一级图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的作用是:当 Q3关断时给图腾住驱动用的.要考虑功耗.用2K可以.如要更快,最好再加一级图腾。 ...

我在后面又加了一级图腾,但是仿真的效果就不如之前只有一级驱动好,实际搭出来板子也是,下降沿是51ns,原先加了一级图腾,用2K的时候下降沿是44ns,如果用200欧的话下降沿是25ns,应该怎么再改改就能减少下降沿时间?

网友G:
Q1使用三极管导致关断时MOS的栅极电压在1V左右(三极管EB压差,加电阻压降,建议图腾改成MOS的,这样MOS可能不能有效关断。这样饱和压降可以接近0V。

网友H:
MOSFET的型号不见了,是保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