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4C02怎么读写一个大于255的数

楼主(2012-12-28):
分了高低8位还是不行,读出来之后运算不是原来的数,求方法,算式

网友A:
24C02 是 8 位保存数据的. 何以能表达 大于255的数?
作为 无符合数保存在里面, 读出来后, 再由软件来解释吧

网友B:
难道楼主想在1字节内表达任意数?  字节弄多一点 不就行了? 或者说把你要保存的数,转成16进制,然后逐个字节写入2402,

网友C:
用两个字节就可以表达0~0xffff,用4个字节就可以表达0~0xffffffff,以此类推

斗破苍穹漫画 www.jinjidejuren.tv/douluodalu/

楼主:
:funk:唉  怎么办

网友B:
你把FFFF写入2402,那么读出来还是FFFF啊,你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要把FFFF经过运算变回FFFF呢? 这还用变么?

楼主:
2402   8 位保存数据 FFFF写进去 取出来就会是FF吧

网友B:
呵呵,既然你说 "8 位保存数据",那你的 "FFFF写进去" 是怎么写进去的啊,, 好比 你把1234写进去,读的时候 你偏偏只读12, 不读34, 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么

网友D:
这个芯片是按字节宽度处理数据的。如果要存入大于255的数,则必须是至少两个字节,存的时候,把这个数拆分成两部分,高8位和低8位,分别存入两个地址。读的时候又从这两个地址中分别读出再组合。
1,确保读写芯片功能代码是正常的,
2,确保写入和读出字节时,拆分和组合的过程是互逆的(也就是对应起来)。

感谢

楼主:
8 位保存数据  只能保存8位 就好像我写 0,1,2,3,4,5,6,7,8,9进去 读出来就变成8,9,2,3,4,5,6,7  卷页了 看明白我说的了吗?

网友B:
嗯一直都看的很明白,只是你自己表达的不明白, 看来你对分页保存数据,不明白,不知道我的说的对不对

网友E: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typedef U16 unsigned int;
typedef U8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ion{
    U8 u8[2];
    U16 u16;

//-------------------------------
// 大端格式
    struct{
        U8 high;
        U8 low;
    }of;
////-------------------------------
//// 小端格式
//    struct{
//        U8 low;
//        U8 high;
//    }of;

}t_U16;

t_U16 eeprom_u16;

//-------------------------------
// 写
        eeprom_u16.u16 = 0x1234;
        ee24c02_write_byte(0, eeprom_u16.of.high);        // 0x12
        ee24c02_write_byte(1, eeprom_u16.of.low);        // 0x34

//-------------------------------
// 读
        eeprom_u16.u16 = 0x00;
        ee24c02_read_byte(0, eeprom_u16.of.high);        // 0x12
        ee24c02_read_byte(1, eeprom_u16.of.low);        // 0x34

        if(eeprom_u16.u16 != 0x1234){
                __error();
        }

网友G:
分别验证代码,先确定拆的是否正确,在确定和的是否正确,先去掉一个字节的读写24C02是否正确,再确定连续的读写是否正确

网友H:
之前看到24C02的数据手册,好像什么后缀的是有16位的。。不过不知道这个16位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