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C1200: 低漂移、低功耗仪表放大器

楼主(2012-12-28):
    CLC1200是一款低成本、高精度仪表放大器,仅需要一个外部电阻来设置增益,增益范围为1至10,000。此外,CLC1200采用8引脚SOIC和DIP封装,尺寸小于分立式设计,并且功耗较低,因此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便携式(或远程)应用。AD620具有高精度(最大非线性度50 ppm)、低失调电压±125μV和低失调漂移0.1μV/°C特性,是电子秤和传感器接口等精密数据采集系统的理想之选。它还具有低噪声、低输入偏置电流和低功耗特性,使之非常适合ECG和无创血压监测仪等医疗应用。由于其输入级采用Superβeta处理,因此可以实现最大1.0 nA的低输入偏置电流。CLC1200在1 kHz时具有9 nV/√Hz的低输入电压噪声,在0.1 Hz至10 Hz频带内的噪声为0.2 µV峰峰值,输入电流噪声为0.1 pA/ √Hz,因而作为前置放大器使用效果很好。同时,CLC1200的0.01%建立时间为12 µs,非常适合多路复用应用;而且成本很低,足以实现每通道一个仪表放大器的设计。

仪表放大器特点:

高共模抑制比   共模抑制比(CMRR) 则是差模增益( A d) 与共模增益( Ac) 之比,:CMRR = 20lg | Ad/ Ac | dB ;仪表放大器具有很高的共模抑制比,CMRR 典型值为 70100 dB 以上。

高输入阻抗   要求仪表放大器必须具有极高的输入阻抗,仪表放大器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的阻抗都很高而且相互十分平衡,其典型值为 1091012Ω.

低噪声   由于仪表放大器必须能够处理非常低的输入电压,因此仪表放大器不能把自身的噪声加到信号上,在 1 kHz 条件下,折合到输入端的输入噪声要求小于 10 nV/ Hz.

低线性误差   输入失调和比例系数误差能通过外部的调整来修正,但是线性误差是器件固有缺陷,它不能由外部调整来消除。一个高质量的仪表放大器典型的线性误差为 0. 01 % ,有的甚至低于 0. 0001 %.

低失调电压和失调电压漂移   仪表放大器的失调漂移也由输入和输出两部分组成,输入和输出失调电压典型值分别为 100μV 2 mV.

低输入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误差   双极型输入运算放大器的基极电流,FET 型输入运算放大器的栅极电流,这个偏置电流流过不平衡的信号源电阻将产生一个失调误差。双极型输入仪表放大器的偏置电流典型值为 1 nA50 pA ;而 FET 输入的仪表放大器在常温下的偏置电流典型值为 50 pA.

充裕的带宽   仪表放大器为特定的应用提供了足够的带宽,典型的单位增益小信号带宽在 500 kHz4 MHz 之间。

具有检测端和参考端   仪表放大器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带有检测端和参考端,允许远距离检测输出电压而内部电阻压降和地线压降( IR) 的影响可减至最小。

大盛唐电子是CADEKA产品的全球分销商 E-mail:bill@szdst.com.cn Mobile:15818636023 Bill

网友A:
多少钱呢?

网友B:
最好有个价格表

网友C:
关注~~但实话实说哦~

实际应用中电子称大多会用带PGA的24bitAD,一般才2-3块钱,

所以这个INA这个量不会太大,这样价格也就很难做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