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语音控制

楼主(2012-12-28):
求助,1、如果用一个驻极体传感器录入语音信号,存储在单片机里面,然后单片机当接收到相应的语音信号后在相应的IO口输出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2、或者事先在单片机里面写入几个语音信号,当单片机接收到相应的信号,在相应的IO口输出高或低电平
这种不能不能实现

网友A:
能,要买一个语音控制模块。某宝上面有卖。

网友B:
1、参考麦克风---------这个就不多说了。
2、参考儿童语音玩具---------有专门的语音MCU,华邦、松翰等等

楼主:
儿童语音玩具好像是事先存好语音数据。然后用按键去控制的。我上面的意思是要用声音去控制 ,比如听到亮或灭的声音,输出一个信号去控制灯亮,或者灭

网友C:
声频的组成是非常复杂的工程,不是普通的廉价单片机几个0和1就能表达的。

网友D:
楼主是想做语音识别?如果是特殊的能量值信号是可以做,但是普通语言就很难。

楼主:
几个特定的声音,比如我上面说的亮或灭

网友E(2013-04-23):
这个就需要用到语音识别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