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PWM控制N沟道MOS管

楼主(2012-12-29):
要用一款SOT23封装的N沟道MOS管,实际电路中最大电流不超过500mA,Vds电压3V;PWM的频率大概在30KHz左右,但控制Vgs的PWM电平最高只有1.8V。

在PWM占空比(0~100%)改变的情况下可靠的开启和关闭管子,求大侠们推荐一个型号,:handshake

晕,应该是N沟道的,不是P沟道。因为是高电平才开启。

网友A:
500mA略大,对于我这个行当来说~

网友B:
看看AO3400   1A都还行

网友C:
但控制Vgs的PWM电平最高只有1.8V   估计A03400不行

先移位电平估计会有更多合适的

网友D:
去DIGIKEY的网站上找看看
http://www.digikey.hk/

网友E:
2SJ463A   电流可能小点

楼主:
电流小点无所谓,如果持续电流不小于250mA都可以满足要求(当然最好是大点),关键是控制Vgs的PWM 端高电平只有1.8V。在PWM占空比(0~100%)改变的情况下可靠的开启和关闭管子。

网友F:
为什么一定要用N沟的?低电压的比较少见。
何不用一个P沟道的,用NPN三极管反向控制,1.8V轻松做到。

网友G:
2N7002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一定要用N沟的?低电压的比较少见。
何不用一个P沟道的,用NPN三极管反向控制,1.8V轻松做到。 ...

这个我没太看明白,能不能麻烦您指导详细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太看明白,能不能麻烦您指导详细点?

NPN三极管,集电极接到P-MOS门极并上拉,发射极到地,1.8V控制基极

网友I:
我这里有歀帮你匹配的型号是GMBF170  是N沟道的,,电流是0.5A  电压是60v的  有需要的QQ联系我 2523988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