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ABOV 8位机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RESET不能复位

楼主(2012-12-29):
我们公司用的韩国ABOV单片机,硬件复位电路接的是接的是RESET pin 上面,但是上电后,按下按键没有反应,只能用软件模拟。

网友A:
型号,电路图

网友B:
按下按键, 测量一下 RESET pin 的电压, 验证一下是否达到复位要求.
如果 RESET pin 都复位不了, 这芯片都出不了厂!(当然, 也有芯片可以禁止外部复位信号的, 这个芯片不知道是否支持, 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C:
要求的reset 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reset 电平保持时间能否满足mcu的指标,你的复位电路输出的信号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D(2014-02-28):
麻烦把具体型号发出来

网友E(2014-10-28):
是不是把复位脚,设置为IO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把复位脚,设置为IO口了?!!

潘工也上2lic了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