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R2136不能完全关闭一个桥臂

楼主(2012-12-29):
我用STM32F103内置的TIM1来驱动IR2136做BLDC驱动,在使用时需要有一桥臂是需要关闭的,比如HO1、LO1关闭,我把HIN1和LIN1输入高电平,发现在HO1端还是有2.3V的电压输出,没有关闭,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那位大侠指点一二啊,谢谢了

网友A:
"我把HIN1和LIN1输入高电平" 你这样做不是把上下桥臂都打开了,短接电源?我记得是低电平关闭的,高电平开启。

网友B:
好好看一下datasheet,然后设计好电路

楼主:
IR2136是低电平有效的,所以全部高电平时,输出是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HIN1和LIN1输入高电平" 你这样做不是把上下桥臂都打开了,短接电源?我记得是低电平关闭的,高电平开 ...

IR2136是低电平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一下datasheet,然后设计好电路

大侠,我还是没搞懂啊,希望指点一二啊

网友C(2016-12-24):
您好,我也遇到了和您同样的问题,请教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