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易大哥

楼主(2012-12-29):
maple IDE编译时出现warning:maple ide中file has been modified.Do you want to reload:\..\..Startup.asm以前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是否修改了有关启动文件的相关设置项?

网友B:
这在你DEBUG的时候会跳出来,只是启动文件被修改了,不要理他。

网友B:
编译器自己修改的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不要理它,直接点同意后编译完成,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