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丝印层可否加强绝缘用?

楼主(2012-12-29):
PCB走线,高压的铜箔线路,绿油覆盖以后,再用丝印层油墨覆盖,能否起到加强绝缘作用,对爬电距离有无影响?有经验前辈的能否教教,有无这样使用,PCB丝印油墨绝缘性?

网友A:
这些涂层(非油墨)都是绝缘的,此可防止由于沾污而造成的绝缘问题。

网友B:
爬电还是要从走线考虑,绿油丝印是绝缘的

网友C:
PCB 铜箔的绝缘主要依赖于绿油. 丝印的作用都不作考虑.
爬电主要看的是裸露的导线在绝缘表面的最近距离. 那么绿油又影响不了这个距离. 所以也起不到提高抗爬电的能力.
想法, 如果油墨存在吸水方面的情况, 那么很有可能丝印反而会削弱抗爬电的能力.

网友D:
就算有绝缘的效果你也不能指望这个;不然你很快就要被难看掉了;
标准的工艺是喷涂层;而不是丝印.
给自己留条后路.
稳定可靠不是省钱省出来的;

网友E:
应该有一定的效果的,我有时候也这么干。

网友F:
对走线和其上方的绝缘改善基本没影响,对旁边走线间的绝缘,建议楼主还是开槽来做吧,油墨毕竟没有指标。

网友G:
我有用过,主要用在一些经常有摩擦的地方,可有效防止绿油层的摩擦损耗,另外对于过孔填墨不良而导致的过孔裸露也有隔离效果,但对爬电距离无影响。

网友H:
以前我们做高压用胶封,单靠绿油是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