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8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29):
J1接的是一个传感器,类似蓄电池,输出0~200MV信号。
当信号输出为120MV的时候,Vin=60MV
我测量的输出电压为2.96V
为什么不是满足Vout=2.5V+10(Vin)
此时J1的2号引脚电压也为2.96V
也就是说Vout和J1第二脚电压一样。
R2/R6为我加的偏置电压,如果不加偏置电压,则输出一直为3.8V。谢谢

楼主:
不接传感器的时候,输出电压和偏置电压都为2.5V
当我接入传感器,传感器1,2脚电压压差为120MV的时候,偏置电压变为了2.82V

网友A:
用轨到轨运放,或者先把你的放大器用双电源供电就知道了道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接传感器的时候,输出电压和偏置电压都为2.5V
当我接入传感器,传感器1,2脚电压压差为120MV的时候,偏置 ...

"当我接入传感器,传感器1,2脚电压压差为120MV的时候,偏置电压变为了2.82V"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其实问题原因很简单: 当 LM258 输出不等于 2.5V 时, 输出电压通过 R1,R5 的电阻网络, 影响了 R2,R6 分压构成的基准.

网友C:
反馈网络影响了OP的偏置电压,建议:
1.减小偏置电路电阻阻值
2.增加反馈网络电阻阻值
3.换齐纳二极管电路或LDO(加负载)提供偏置
1、2可减小误差,3比较实用。

学习了,ding这个。

楼主:
我把线路修改成这样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我接入传感器,传感器1,2脚电压压差为120MV的时候,偏置电压变为了2.82V"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其实问 ...

我2.5V需要用一个单独的芯片来供电吗?来确保2.5V吗?
还是说LM258可以不要偏置电压?谢谢
我下面的线路是否可以满足要求呢?

网友B:
下面的电路, 可行, 劈开那个中间电压. 海阔天空哪

楼主:
下面的电路我实验了下。
J1,1,2脚压差125.6MV.输入电压测量为62.8MV
输出在3.2V。在后面应用正没问题吧?
我实验的时候没有加上面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的电路我实验了下。
J1,1,2脚压差125.6MV.输入电压测量为62.8MV
输出在3.2V。在后面应用正没问题吧?

前面为何要1/2分压再放大?直接讲放大倍数减半不好吗?
单电源供电,不提供偏执电压,只能用轨对轨的运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的电路我实验了下。
J1,1,2脚压差125.6MV.输入电压测量为62.8MV
输出在3.2V。在后面应用正没问题吧?

62.8mV 放大 51 倍, 3.2V 效果很理想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为何要1/2分压再放大?直接讲放大倍数减半不好吗?
单电源供电,不提供偏执电压,只能用轨对轨的运放 ...

请问,我现在这样应用可以吗?
用LM258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D:
258是单电源运放输入可以到0mV,但是输出最低只能是5mV,如果不加偏置的话传感器信号太小了后就不能输出了。
用这个电路,零点在2.5V,传感器的输出正负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