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液晶屏的偏振片,能反光透光的,不知道啥名字

楼主:
求助万能的论坛,找一种屏幕的偏振片

大家都知道液晶屏是怎么显示的.
两个偏振片中间夹着个封有液晶的玻璃框而已。
        不显示时,透射过第一块玻璃的光,继续透过第二层偏振片,表现出整块屏幕是通透的,看到的是背面银白的铝箔。
        显示时电压改变液晶的分子排布,进而旋光度改变。透射过第一块玻璃的光经过液晶"旋光"后和第二张偏振膜透射方向垂直,光被吸收,表现出黑色。这就常见的银底黑字。

  但是大家应该都见过图上这种电子表,银底彩色字。我拆解发现,他后面的偏振膜和平时见的偏振膜不太一样,它也能透射偏振方向相同的光,但是对垂直方向上的光是反射而不是吸收。偏振片反射光,所以周围银色的。透射过去的看到后面的彩色底。

现在请教各位大神这种能反射光的偏振膜叫啥名字,还有哪里见过,哪里可以搞的到....

网友A(2012-12-29):
就是后面反光膜上印刷的字罢了。

网友B:
偏振片跟反光膜是两层东西,反光膜有半透,全透,全反3种规格.
有背光的,可选用半透或全透反光膜,全透的亮一点,半透的反差好点.
无背光的用全反的.
液晶里面专门有个丝印层,用来显做一些边框,单位文字.

楼主:
大家说的都是那种普通的字段不透光的黑白液晶屏。我说的那种是字段能透光的显示屏,不透光的地方是反光的(银色),而不是黑色的。

网友A:
把偏振膜反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偏振膜反过来就可以了。

;P哥们没见过偏振片吧

网友C:
请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继续讨论,

大家都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