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

楼主(2012-12-29):
大侠们,我是新手,我纠结很久了,请大侠们多指教,谢谢啊,我有如下疑惑:
1.我要在mini2440板子上动态加载LCD驱动模块,我用的是linux-2.6.32.2 版本的,这内核在买开发的时候已经定制好了,里面已经加载了驱动模块,那我要自己添加驱动模块该怎么办?做哪些工作?
2.我主要意图是自己控制屏,比如我有这样的一个函数
以240x320,8bpp的显示模式测试TFT LCD
void Test_Lcd_Tft_8Bit_240320(void)
里面有如下一些函数
printf("1. Press any key to draw line\n");
    getc();
    DrawLine(0  , 0  , 239, 0  , 0);    // 颜色为DEMO256pal[0]
    DrawLine(0  , 0  , 0  , 319, 1);    // 颜色为DEMO256pal[1]
    DrawLine(239, 0  , 239, 319, 2);    // ……
    DrawLine(0  , 319, 239, 319, 4);
    DrawLine(0  , 0  , 239, 319, 8);
    DrawLine(239, 0  , 0  , 319, 16);
    DrawLine(120, 0  , 120, 319, 32);
    DrawLine(0  , 160, 239, 160, 64);
    printf("2. Press any key to draw circles\n");
    getc();
    Mire();
这函数是系统调用函数吗,像这种系统调用函数要不要编译,应该怎么弄啊?
3.lcd.c文件中有
module_init(lcd_init);
module_exit(lcd_exit);
MODULE_LICENSE("GPL");
Makefile里是这样的
all:
        make -C $(KERN_DIR) M=`pwd` modules

clean:
        make -C $(KERN_DIR) M=`pwd` modules clean
        rm -rf modules.order

obj-m        += lcd.o
这些文件我要怎么让他们之间有联系?
好纠结呀,刚接触都不懂,请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自己理得差不多吧,开发板自带了内核,那么要动态加载内核应该是要卸掉以前的,加载分为静态加载和动态加载,还有就是划线,显示图片是应用程序,也就是测试程序,下到开发板运行就可以了,至于驱动涉及到的LCD控制器,frambuffer这都比较难,还没看懂,刚接触不知道该看什么,不知不觉就看了他的驱动的一点知识,所以有时候有过来人指点一下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