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号叠加问题

楼主(2012-12-29):
(无正文)

网友A:
这要看是什么信号先。若是电流信号,则是叠加;而若是电压信号,则是相互牵制。

注意一点,电流信号采用并联叠加,而电压信号采用串联叠加。此外,若通过适当的电阻网络先衰减再叠加也不失为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