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不能单步运行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2-29):
用MDK调试STM32F100,可以全速运行,可以设断点,但只要单步运行就乱跳的,不按顺序执行代码。请高手指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单步调试的显示顺序是按汇编一步步往下走的,汇编语句虽然是由C生成,但顺序可能被打乱,所以显示在C的调试界面下就是反复上下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