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测【G级电阻】的电路

楼主(2012-12-29):
先上图:

描述:
    图中信号来自G级电阻分压,而后是一个1M电阻和一个1nF电容组成低通,运放TLV2252接成跟随器(输入阻抗约10^12)。

请教:
   图中的1nF电容用的是小方块的MKT电容,它和普通的贴片电容比有什么优势?是绝缘阻抗更大吗?

网友A:
输入信号的阻抗的都上 G 级了, 那么这个电容绝缘电阻肯定要好多G 才行了.

楼主:
补充:
    找到MKT电容的手册,里面提到两种规格,>=15G 和 >= 30G。

AVX的手册看得不是太明白,里面提到 100G 或 1G-uF 两者取小值。图中的1000M - uF 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楼主:
问题比较偏门,望各位路过的大大进来歇歇脚,指点指点。

网友B:
1、MKT小容量电容,尽管指标>15G,实际要高得多
2、1000M - uF,是说1uF的是1G,10uF是0.1G,0.1uF就是10G,除的关系
3、C0G是很不错的电容,普通贴片的没这么好。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待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