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取代LM567的方案

楼主(2012-12-29):
      使用LM567做音频编码解码方案已经一段时间了,主要用于红外反射检测。LM567有个很大的问题,电压一旦低于4.5V但不能工作了,如果采用5V电源(或者USB)供电,电流一大就会导致严重的压降,这样LM567就失效了。现在想问一下,有没有类似LM567这样的功能的低电压芯片,比如说工作电压是2.5~5.5V的?
    请各位大侠支下招,谢谢了~~

网友A:
CD4046可以吗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楼主:
OK,就是LMC567了,谢谢大侠!

楼主:
经过实验,LMC567替换不了LM567,看PDF后发现,LM567是输入频率与振荡频率一致则输出低电平,LMC567是输入频率等于二分之一振荡频率则输出低电平。原理有相似之处,但直接替换是不行的。也请以后要使用的朋友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