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和51单片机

楼主(2012-12-29):
在想想实现手机的USB和51单片机的链接,不晓得从何下手

楼主:
有人推荐CH375,但又有人说不可以 我很纠结,我现在又个诺基亚5200,现在要用51单片机来控制,不知道怎么实现通信

网友A:
可以试试支持usb协议的单片机,比如cypress的78163

网友B:
用USB,你要首先确定哪个是主设备,哪个是从。

网友C:
是啊,手机应该就是主设备了吧?那单片机就肯定是从设备了。

网友D:
但是单片机作为从设备,就算你用375,你又如何实现他们的通信呢?

网友E:
单片机应该是主设备吧!就我要通过想通过手机的USB接口向手机发送AT指令,控制手机发送短信等等功能,
网上苦于找不到手机USB和单片机链接的资料

网友F:
我以前用来做过和pc的设备通讯。也相当于一个扩展的51。

网友G:
其他的单片机你光实现一个usb协议没有扩展的endpoint都是很困难的。

网友H:
晕,真没见过USB的手机支持AT命令的, 以前的西门子的串口的手机才支持。

网友I:
买表GSM模块玩儿

网友G:
你的手机支持OTG吗?

楼主:
要是不支持呢

网友G:
如果不支持OTG 那你单片机的USB外设硬件必须是 USB OTG 吧

网友E:
嗯,具体的通信方法也是很晕得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基本都支持USB虚拟串口拨号。
但是LZ用51来做。会有很多问题。
详细架构给你介绍一下吧。
首先,51肯定是做USB HOST,手机是做USB DEVICE
所以,选用普通的 这种USB转换芯片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
是啊,你所看到的大部分USB转串口的芯片,都是usb device的。没有usb host的。

网友A:
所以,你要选用一个 带usb host功能的 单片机来开发。
然后要编写手机的USB驱动,让手机作为你的 单片机的一个设备。

网友C:
是的,基本上,你的单片机就是类似一个PC。
如果你可以搞定 linux,那么大部分手机都有linux下的驱动,移植此驱动即可实现usb host的驱动编写了。

网友A:
然后,你可以在 单片机 看到 手机虚拟出来的 uart接口,用这个接口即可实现AT拨号等

网友B:
至于AT指令集,大家都至少满足各大运营商的 AT指令集 规范,此文档不同的运营商有所细微的区别,但总体是一样的。

网友D:
还是买工业模块吧。带串口的,51通讯简单。

usb,你用51做起来太累了。不值得。

楼主:
好,我再看看吧,多谢啦

网友J:
没有办法通过USB来控制手机的,手机是USB从设备,51就算带有USB的51也只是从设备。从设备对从设备会有什么效果?
不过有的手机的USB口是有UART信号的,可以连接到手机。

网友K:
AT  不是用在GSM 上吗,你这就是用单片机发送命令 给手机啊。 就见过用单片机控制GSM模块,在给手机发信息。呵呵 不知楼主解决没有呢,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L(2013-10-18):
CH375可以设置成主机模式,和单片机组成主设备,手机是有USBMINI型口的从设备,所以通信是可以的,然后你就可以发送AT指令了。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网友M:
lz为什么要用51单片机来控制手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