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spi通信时若只发送不接受,可将接受引脚当作普通I/O引脚吗

楼主(2012-12-29):
如题,请教高手,pic 单片机spi通信时若只发送不接收,可将接收引脚当作普通I/O引脚吗

网友A:
那要看对面会不会发东西过来。

楼主:
只发送,不接收,从器件不发过来数据,接收引脚可以做I/O引脚,是不是?

网友B:
当然可以拉,兄弟你放心用吧

网友C:
可以,这样做浪费资源,通信数据简单,不利于后期开发,

网友C:
通信时,接受引脚不能做I/O,通信函数完后,可以切换过去

网友D:
可以。配置成GPIO后,这个pin的信号将被route到GPIO模块里,而不会到SPI模块里了。

楼主:
这下放心了,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E:
你要搞清楚你做IO后会不会造成另一方出错的问题。

这可不仅是考虑MCU本身是否可以输出这么简单。

网友F:
取决于MCU的配置,我记得PIC16好像是启动串行口以后自动配置端口功能,那你就没办法了,收和发是捆绑的,像STM32那种有端口功能矩阵配置的,或许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