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电监测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2-12-29):
一个系统,低电监测芯片监测的是VBAT电压阀值为3.6V。但是有的时候系统瞬间耗电比较大,导致VBAT瞬间掉到3.6V以下,系统复位。而重新开机的时候,由于监测芯片的输出脚拉高,需要一个比监测电压高的值才行,大概是高X%的,比如5%这样开启电压必须为3.6*1.05=3.78V,。这样与可能我的系统重启后电压比3.78V低,导致再次复位。

请教,监测电池电压是否可行?

如果监测系统运行电压,比如3.3V,如何考虑芯片的选型?监测电压选为3.3V 还是比3.3V低?

网友A:
要选择适当监测门限的器件,同时加强电源滤波。对于3.3V系统,监测电压当然要在3.3V以下,从2.2-2.7V的监控片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