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1:1打印

楼主(2012-12-29):
如题,我是新手,不确定自己画的封装对不对,想把PCB1:1打印出来,然后对比,不知道怎么打印,求助大侠!!!

楼主:
希望有高手指教,先回个。。。

网友A:
使用的是Alt吗?File——Page setup——Scaling{Scad:1.0 1.0 1.0},Color{Mono}——Advanced——Hoels(打勾),左侧的那些就是你的PCB的各层,不需要打印的就选中,右键(Delete)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Alt吗?File——Page setup——Scaling{Scad:1.0 1.0 1.0},Color{Mono}——Advanced——Hoels( ...

是AD啊,但是我在这个里面打印出来的是design rules verification report,根本就不是图啊

网友B:
题不会 把把帖子顶一下啊

网友C:
File -> Page setup ->scale Mode-> Scale print 再然后就是自己选择比例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记得是选择打印选项,然后把打印机改成PDF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le -> Page setup ->scale Mode-> Scale print 再然后就是自己选择比例了,希望对你有用。
...

这个试过了,没有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是选择打印选项,然后把打印机改成PDF就好了。

这个没用啊,你自己试过吗,求助。。。

楼主:
在别人的电脑上看了一下,原来是我自己电脑上的AD中page setup没有advance选项,然后不知道怎么打印。。。。在scale print里面选择X, Y的比例都为1,在advance里面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打印出来的层,顺利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别人的电脑上看了一下,原来是我自己电脑上的AD中page setup没有advance选项,然后不知道怎么打印。。。 ...

你的电脑上没有打印机的驱动。所以没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上没有打印机的驱动。所以没法设置。

弄清楚了,AD里面有个默认打印,我的默认打印是电气规则检查,所以不对。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File -> Page setup ->scale Mode-> Scale print 再然后就是自己选择比例了,希望对你有用。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