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对普通的贴片电容有影响吗?

楼主(2012-12-29):
我用触摸芯片TCH611做了个触摸电路,它的输入端接了1nf的贴片电容,然后接到了金属触摸盘,但是有的板子过一段时间总坏,测试发现贴片电容出现问题,请问人触摸时带的静电会不会导致贴片电容损坏?

网友A:
不太清楚这个问题  等下一位

网友B:
我也来围观,希望有牛人来解决。

网友C:
静电损坏电容没有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电损坏电容没有听说过.

那有什么因素会导致电容损坏呢,比如焊接方面的

网友D:
会有损坏的。
关键是看你做的什么测试,环境。比如人体放电,时间虽然是ns级但瞬时电压电流高,有几率损坏元件的。

网友E:
静电损坏电容是极其罕见的,如发生,说明是电容质量问题,电容往往用做ESD抑制元件,那么容易被静电损坏的话就不会这么用了。楼主遇到的电容问题应首先考虑焊接因素,机械应力是可以破坏表贴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静电损坏电容是极其罕见的,如发生,说明是电容质量问题,电容往往用做ESD抑制元件,那么容易被静电损坏的 ...

请问最普通的贴片电容也不会受静电影响吗

只要品质合适,当然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有损坏的。
关键是看你做的什么测试,环境。比如人体放电,时间虽然是ns级但瞬时电压电流高,有几率损坏元 ...

我用这个触摸芯片做的触摸按钮,我怀疑静电会破坏那个电容

怀疑要有证据,你的证据是什么?

网友F:
我感觉静电应该还不会吧,是不是你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C:
电容本身可以吸收静电,而且还在电路中,怎么可能给静电损坏.

网友G:
电容不是有一定的耐压么,超过耐压是不是绝缘层就会被击穿了。
说不定是电荷量太大了,迅速充满了电容,然后继续上升的电压将电容击穿了。
以上是我的猜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触摸芯片做的触摸按钮,我怀疑静电会破坏那个电容

还是要看你产品环境的,人员测试等都能触摸到的话也有可能的.
北方的冬天干燥的话,产品ESD的问题会频发

网友H:
电容好象有一个失效模式是静电击穿.
针对具体问题,采用两个电容并联,或用个大电阻接地,试试.

网友I:
你电容耐压等级是多少?50V吗
如果50V击穿,你的IC能顶的住50V吗?

换一个地方买电容,注意品牌的相关的参数;或用二个三个品牌的电容对比看看;

IC一般都能杠2KV的ESD, 瓷片电容则不行

网友D:
4.7K电阻跟1nf电容串联到金属端的,这个都有吧

网友J:
只要电容上的电压超过额定值就可能坏,可以在电容上并联1M欧的电阻试试看效果怎样。

网友K:
常用的ESD测试模型:
人体模型, 100P电容通过1500R放电, 上升时间2-10nS, 脉宽100nS
人体金属模型, 150P电容通过330R放电
机械模型, 200P电容通过10R放电
带电器件模型,  3nC静电荷量

前三个模型,如果ESD测试的储能电容充电到2KV,电荷量可达200-400nC, 这么多的电荷“瞬间”充入1000pF的电容,端电压可上升200-400V, 而通常的贴片电容耐压仅50V,后果可想而知。
所有的ESD模型中,1000pF的贴片电容应该只能通过带电器件模型,因为3nC仅仅相当于器件一个管脚允许的静电荷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容不是有一定的耐压么,超过耐压是不是绝缘层就会被击穿了。
说不定是电荷量太大了,迅速充满了电容,然 ...

静电的电荷量很小,其高压是悬浮高压,如果通过电路泄放,通过电容显然不是阻抗最低的回路,即使电容是唯一的接触点,静电的击穿也不应该造成电容绝缘层的永久损坏,静电没有那个能量。至于能够迅速充满电容的就不是静电了,这样的高压足以把人打倒。

网友L:
引用 网友E:
静电的电荷量很小,其高压是悬浮高压,如果通过电路泄放,通过电容显然不是阻抗最低的回路,即使电容是唯 ...

带变压器的网口不都有一个0.1uF 2Kv的隔离电容么,照你这么说不是用一个0.1uF的普通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M:
没遇到过静电打坏无源器件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K电阻跟1nf电容串联到金属端的,这个都有吧

嗯,基本是按照这个手册的参考电路设计的,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就发现那个1NF贴片电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常用的ESD测试模型:
人体模型, 100P电容通过1500R放电, 上升时间2-10nS, 脉宽100nS
人体金属模型, 150P电 ...

说的也有道理,有没有简单容易操作的方法来实践呢,我想对板子输入端直接加静电做实验行吗,静电又怎么获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K电阻跟1nf电容串联到金属端的,这个都有吧

嗯,现在我还发现有的触摸芯片坏了?静电会不会导致它损坏呢,我看它的ESD超过8KV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的也有道理,有没有简单容易操作的方法来实践呢,我想对板子输入端直接加静电做实验行吗,静电又怎么获 ...

而且我还发现触摸芯片还有坏的

网友N:
要静电还不容易吗?拿个塑料的水管在你裤子上磨几下,再用静电测试仪测电压是多少,不行就用电子打火机,对着电容打火花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带变压器的网口不都有一个0.1uF 2Kv的隔离电容么,照你这么说不是用一个0.1uF的普通电容就可以了? ...

注意,该电容并非常规的ESD吸收电容,你的“照你说……”根本就不成立,网络接口要应付的是长线感应电荷,这个能量可是远远超过常规人体静电的,长尺寸的网线本身就是一个接收天线,比如在雷雨时,很多电器都会损坏,这些大多不是直接的雷击,而是通过电源线、网络线、电话线之类的长线耦合接收电磁辐射能量而来,应对这样的电磁耦合能量冲击,当然不是常规器件能够承受,有时即使有那个2KV耐压的电容也吸收不完,还要采取更多防护措施才行。
在很多电子产品特别是便携式电子产品中,使用普通瓷介电容进行人体ESD防护是非常常见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说的也有道理,有没有简单容易操作的方法来实践呢,我想对板子输入端直接加静电做实验行吗,静电又怎么获 ...

ESD测试枪, 大约3-5万元, 测试平台投资大约1万元(就是一个标准尺寸的接地的金属桌面)
如测试试验不多, 则可去认证测试机构, 大约600元/小时. 一般一次半小时就够测3种机型. 花费300元.
工作十几年, 我亲自跑的, 没100趟也有七八十趟了, 好在近年经验比较丰富, 一般一次就能通过.
ESD防护三字决处理得当, 都不需要用TVS, MOV, 放电管, 电容这些玩意. 频率稍高点的端口, 连挂100p都太重, 那里充许乱挂.
我们目前100M总线的系统, ARM只用1颗103+1颗104退耦, 是IP要求的1/10, 但我们做到了超过+/ -18KV的ESD(测试机构设备上限)

网友K:
另外, 考虑放电通道时, 不能把电路其它支路理想化,如GPIO实际由一根10um量级的铝线封装出来, 电感量达几个nH, IO的钳位电路又具有一定的响应时间, 是因为VMOS的体二极管初始正向导通(最初几个nS)压降很大. IO内部的晶片级Layout走线更细, 寄生电感量更大. 这些因素限制了发生静电电击时的电流斜率.
有时端口上挂个电容反而坏事, 这电容是给端口加了个小储能装置, 一旦端口内有某处“短板”被“冲开”,电容上的洪水将直接进行冲击;而如果没有这个电容,而改用放电隙等保护器,洪水经过长长的线路过来受取限流, di/dt不易忽变,情况反而要好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另外, 考虑放电通道时, 不能把电路其它支路理想化,如GPIO实际由一根10um量级的铝线封装出来, 电感量达几个 ...

说的太深奥了

网友O:
以前静电培训时记得,电子行业每年静电损失在130亿美元以上.

网友P:
正常来说不可能,把你的PCB发上来看看,你的生产是手焊还是波峰还是回流,我做的开关电源电路就因为焊盘不合理,焊接冷却的应力导致电容顺坏,我用类似的TS02做过触摸N款但是没发现类似问题。

网友Q: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R(2013-02-05):
你可以加几个ESD器件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坏的不就知道了?做个试验总比在这里揣测要好,通过ESD泄放掉静电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可以加几个ESD器件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坏的不就知道了?做个试验总比在这里揣测要好,通过ESD泄放掉静电 ...

理论是这个理论,我也知道要把静电释放掉就行了,可在输入端并上了TVS管,电路就不工作了

网友R:
你使用的TVS是防浪涌的还是防静电的?我们单位专门做防静电的ES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使用的TVS是防浪涌的还是防静电的?我们单位专门做防静电的ESD的

使用的是防浪涌的

网友S:
这个是电容本身品质问题,帖片电容特别是陶瓷电容高频特性好,本身对高频放电也就是去静电是有帮助的。

网友T(2015-08-12):
引用 网友K:
另外, 考虑放电通道时, 不能把电路其它支路理想化,如GPIO实际由一根10um量级的铝线封装出来, 电感量达几个 ...

放电隙是不是叫spark gap, 在连接器的PIN脚上放一个,静电一来, 火花一放就把静电释放掉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T:
放电隙是不是叫spark gap, 在连接器的PIN脚上放一个,静电一来, 火花一放就把静电释放掉了。 ...

放电隙封装要怎么设计?间隔一般取多少?
防静电的效果如何?

网友U(2016-08-05):
先考虑应力,焊接,原材料

网友V(2020-11-07):
不大可能是静电打坏的,一般的贴片电阻功率都有1/16W,静电的电压很高但是其能量很小,不足以把电阻击穿,是不是元件本身有质量问题。如果有遇到静电问题可以交流交流 QQ 464932301

网友V:

不大可能是静电打坏的,一般的贴片电阻功率都有1/16W,静电的电压很高但是其能量很小,不足以把电阻击穿,是不是元件本身有质量问题。如果有遇到静电问题可以交流交流 QQ 464932301

网友W:
电容耐压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