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LC6-2SC6

楼主(2012-12-29):
我在使用ESD静电保护器哦USBLC6-2SC6器件时,发现VBUS断电后,还有3V的电压在上面,请问怎么处理?难道静电保护器件二极管电容量大储存电?我检查了一下不是单片机的原因,去掉此器件,断掉VBUS上的电后,电压立刻变为0.

网友A:
同样有类似的情况,怀疑这芯片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