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变频器输出谐波分析仪,请大家提提意见!

楼主(2012-12-29):
开发三相变频器最苦恼的问题就是输出三相电流,电压波形的质量分析,买仪器太贵,所以自己想做一个分析仪,具体的系统构成如下:
1,计算机一台,运行Windows XP,Vista或者7操作系统.自己用VC2008开发计算机软件,通过串口与采集板通信,将采集数据读入到计算机中,并执行DFT,并显示原始波形和DFT图形,进行电参数质量分析;
2,采集板一块,采集3个电压信号和3个电流信号,采样频率10kHz到100kHz(看性能和成本再决定),CPU负责进行AD采样,并将AD采样数据存入RAM。采集板每个采样通道采样10倍个采样频率的数据后,发送给PC软件进行一次DFT分析,DFT分析完成后,PC软件再发送采样启动命令通知采集板进行下一个周期采样。
计算机部分同通信部分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但是目前还没有好的采集板的方案,目前考虑有两个解决方案:
1,采用具有6路AD采样,16位精度的CPU,并且该CPU需要能够支持DDR内存,同时有UART口的,大约100MIPS;
2,采用专用AD采样IC,CPU采用一个支持DDR内存和UART口的,大约100MIPS。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意见,提供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100MIP的cpu 完全可以直接用 dft/fft 处理谐波了, 没有必要送 raw data 到PC来处理。

楼主:
用计算机软件执行DFT的目的是考虑有可能需要修改算法,或者需要对采样的波形数据进行其他的分析,所以考虑不用CPU来执行DFT.另外考虑使用100MIPS的CPU的主要目的是一个提高采样速度,第二考虑未来支出TFT-LCD进行数据的显示!
请大家推荐一款100MIPS左右的CPU,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