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锡球的i

楼主:
最近要焊接一个产品,需要焊锡球,锡球高度有要求,亮度也有要求,老是焊不好。
我是用烙铁头加送锡机构焊的
要求如图

现在焊接出来的效果在下面

锡球表面不饱满有凹点,不光亮会泛黄,不均匀有杂质;
锡球厚度偏厚,标准厚度 (含铜片厚度),锡球大小不一;
不知道是工艺有问题还是锡丝没选好,求高人指点。。。。。。

网友A(2012-12-29):
手工焊嘛  一致性保证不好  至于泛黄洗完板之后就好了吧

网友B:
先清理一下铜片,去氧化;如果不上锡,抹一点助焊剂,控制好锡丝用量就能控制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清理一下铜片,去氧化;如果不上锡,抹一点助焊剂,控制好锡丝用量就能控制厚度. ...

锡丝就是带助焊剂的,铜片不能去氧化的,人家产品要求,还有别的招吗:)

网友C:
烙铁和焊锡丝的质量都会影响焊点的好坏,是不是你的烙铁温度不够啊

网友:
做的很到位的嘛

网友B:
铜片下面垫个铝片或钢片,烙铁头放铜片圈的中间,开始熔锡丝,填满整个圈,即可!试试

网友D:
只靠焊锡丝里的助焊剂是不够的,要另外使用松香助焊,烙铁头和温度也要合适。

网友E:
从图上的效果看,可能是助焊剂不够。
另外:现在的助焊剂应该不是松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