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各位高手一个关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12-29):
目前项目需要做一个样机,里面需要对某个模块0到12V进行供电,电压需要显示,外接220V电源,在样机外壳上需要做一个旋钮,对电压进行调节,变化的同时,指针或者数码管进行实时显示,我想请教下,用什么方法比较好?我自己的想法是买个可调的开关电源,把电位器的那边接出来,然后买个数码管模块直接接上去,不知道行不行的通?各位高手有什么意见?请教下,谢谢了。。。小白第一次发贴。。。。

网友A:
电流多少?

网友A:
变压器,桥堆,317,电位器,电压表.

网友B:
可以但是,普通开关电源没有这么宽的范围,买开关电源的可调稳压电源就行,并且有电流电压现实.很便宜.

网友C:
买现成的模块组装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

几十个毫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桥堆,317,电位器,电压表.

不想自己做了。。。想买个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普通开关电源没有这么宽的范围,买开关电源的可调稳压电源就行,并且有电流电压现实.很便宜. ...

恩。。。我下次去电子商城问问。。。就准备这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现成的模块组装比较快

具体什么模块呢。。。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流,网上查一下0~10V信号放大器电路就可以了
表电子市场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

电流500毫安,请教下电路设计要注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流,网上查一下0~10V信号放大器电路就可以了
表电子市场多的是

确认了下要500毫安的电流,请问电路设计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想自己做了。。。想买个现成的。。。

"想买个现成的',很难有合适的,自己做,设计,买东西,一天足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认了下要500毫安的电流,请问电路设计要注意什么?

看这情况,你还是看看有没有现成的,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