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求助FPGA中的条件编译问题

楼主(2012-12-29):
`ifdef Xilinx
    BUF mybuf(
                .O(SDA_shadow),
                .I((~SCL | start_or_stop) ? SDA : SDA_shadow)
                );
    BUF SOS_BUF(
                .O(start_or_stop),
                .I(~SCL ? 1'b0 : (SDA ^ SDA_shadow))
                );
`else
    wire SDA_shadow = (~SCL | start_or_stop) ? SDA : SDA_shadow ;
    wire start_or_stop = ~SCL ? 1'b0 : (SDA ^ SDA_shadow) ;
`endif
条件编译语句如上,想知道语句中的BUF是系统函数吗?为什么在整个工程中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函数呢,如果是系统函数,它的功能是什么,如何查看。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是XILINX的原语。只有他自己的软件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XILINX的原语。只有他自己的软件才能识别

不懂,能否详细解释下?

网友A:
你就当是系统函数吧。
不过只能在XILINX的某个或者某几个器件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