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奇怪现象,求高手帮助啊

楼主(2012-12-29):
我做的avr和触摸屏通讯,控制变频器和伺服电机。没有开启变频器和伺服时通讯数据很好,但是一旦开启了变频器和伺服的话通讯数据丢失,甚至接受到了错误的数据。关掉变频器和伺服数据任然是错误的,但是将avr断电重启就好了。求指导啊

网友A:
可能是开启瞬间产生了干扰,使485接收到错误的数据,MCU里的程序没写好,遇到错误数据后进入错误的循环,和发送端失去正确的数据同步,看起来一直都是接收到错误数据。建议在数据接收的程序中增加时间闸,例如500ms,超过500ms没有接收到有效数据,则自动把接收区和当前状态恢复成初始状态

网友B:
首先说明485总线的抗干扰设计不合格,有关问题建议楼主先看看本栏目的相关老帖。

网友C: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网友D:
二楼的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