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PGA I/O被拉低

楼主(2012-12-29):
用顶层文件编写程序下载后,,有些I/O被强制拉低,导致输入都不到1V,
把程序修改一下,不用顶层文件,都综合到一起,就没什么问题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的FPGA是ALTERA EP1C6T114I7

网友A:
拉低不应是内部的事情啊。
可怜的A

网友B:
我同学用习惯A了 不想改X

网友C:
A有啥好的?

网友D:
A和X分别又是什么啊

网友E:
A需要DEVICE选项中将没有使用的IO口,设置为拉低或者拉高。如果不设置的话,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同学用习惯A了 不想改X

快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呵呵,学习了。

有空多分享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空多分享啊

恩,不过以前我们公司都习惯用A,对X确实比较生疏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恩,不过以前我们公司都习惯用A,对X确实比较生疏一点。

北京的么?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