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防止编译器优化的方法

楼主(2012-12-29):
比如说一段延时的for循环语句,如何防止被编译器优化掉
最基本的方法的就别说了
比如:变量加volatile;中间插入NOP一些指令;以及修改编译器优化设置。。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防止一段代码被优化而且所有编译器都可以用,起码大部分吧
谢谢大虾了!

网友A:
去看手册:
#pragma OPTIMIZE

网友B:
应该有选项的吧

像gcc把-o2参数去掉就不进行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手册:
#pragma OPTIMIZE

明天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选项的吧

像gcc把-o2参数去掉就不进行优化了。

你说这个就是更改编译器的优化等级吧,但这个是影响全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