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给我出的题

楼主(2012-12-29):
前辈给我出的题,我没见过。
如下图:

此图截自 icl3808 波形发生器。
三角波输出时,如图,从左到右要经过一个所谓的buffer。
这个buffer我怎么看不懂啊:
第一次见复合管还并两个电阻的;
第一次见电流镜这么用的,这叫什么用法啊?

请教各路前辈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以分立电路思路
R41对于复合管电路很常用,达林顿管多有集成此电阻
Q37Q39挺像那么回事儿,其实:1.两管参数并不一致.2.两管射极电路并不一般.3.---
——Q3940为标准互补推挽;Q3738提供线性偏置

网友B:
看不懂,顶起,希望看到前辈很好解答

网友:
看的我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分立电路思路
R41对于复合管电路很常用,达林顿管多有集成此电阻
Q37Q39挺像那么回事儿,其实:1.两管参 ...

佩服,独具慧眼。确实如此!看来我要向lgz童鞋学习的还很多啊。
然有一个疑问:
Q38处在什么静态状态,才能保证输出的正半周和负半周所走通路 相一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佩服,独具慧眼。确实如此!看来我要向lgz童鞋学习的还很多啊。
然有一个疑问:
Q38处在什么静态状态,才 ...

你的意思不太清楚
一般的,Q38工作于A类状态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样:
如图,传统标准互补输出级中的D1D2动态电阻很小,故可认为交流通路中T1T2基极和Ui动态电压相等,也就是如下右图所示,正负半周所走交流通路是对称相等的,这样输出的正负半周才不会失真。

可是帖子顶楼图似乎做不到这一点,困惑中。在此请教lgz2006童鞋

网友A:
最为经典简练的分立电路

可见,并非满足严格对称要求
实际上,“保持对称”对于线性是没有保证的,往往需要负反馈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为经典简练的分立电路

动态通路里,二极管的动态电阻忽略不计(尤其R1较大时),不是严格对称,近似对称应该没问题,
况且,实战里往往会在b1b2两点间并个电容,消除上述轻微不对称的疑虑。
继续对你的答复保持关注

楼主(2013-05-17):
大信号分析的时候,输出和输入的关系依然接近线性,看gray的书知道斜率接近为1。无所谓通路对称与否。
究其原因,大信号的模型只需要直接近似BE极间的压降是0.7V就可以上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