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求助:SDK下载bit文件时总是要先选一次bootloop才行?

楼主(2012-12-29):
我用12.3,在SDK下编译完后下载bit文件到FPGA时总是要先选一次bootloop烧写一次,再选elf文件烧写才可以,是哪里操作有问题吗?

网友A:
如你上图选择好后,会生成一个bit,可以全功能啊

楼主:
又研究了一阵,发现编译之后点 program fpga 这时对话框下面出现的是elf文件,此时点program无用,要先点取消,再点一次program fpga ,这时出现的是bootloop,此时再选elf文件就可以了。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您能回答我的问题么??能说说按照我的办法后,是什么结果么?

楼主:
就是我在问题说的,第一次生成的bit不起作用。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吧   猴哥出马一个顶俩  呵呵   帮你顶一个   这一块用的不是很多   呵呵   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B:
在网上找了一点资料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14.1 没有这些问题吧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跟楼主同样的问题,不知是否遇到软件调试出现死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