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TC-ISP不停电(无需冷启动)下载测试程序

楼主(2012-12-29):
MCU为:STC12C5A60S2
该程序根据官方datasheet整理编写,实现STC-ISP不停电下载, 不再需要冷启动。
整个工程传上来方便大家,如有疑义请与我联系。:)

网友A:
一般是在串口接收程序中搜索关键字, 然后启动复位, 即可不断电下载

网友B:
这个还真没试过,下下来试试看,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C(2013-12-25):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在串口接收程序中搜索关键字, 然后启动复位, 即可不断电下载

想请教一下,STC89c51、52单片机都行吗? 愚昧的请教。。。。。是如何操作的呢: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STC89c51、52单片机都行吗? 愚昧的请教。。。。。是如何操作的呢 ...

你可以看见我发的图片么,里面有演示的,先发0x6A指令,然后接着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STC89c51、52单片机都行吗? 愚昧的请教。。。。。是如何操作的呢 ...

STC所有的MCU都可以实现

网友D:
没试过哎。。试试看 ~

网友E(2021-02-04):
原来这个程序2012年就有了, 我这过了5.6年才有呢,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