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a冬天室外工作异常?

楼主(2012-12-30):
自己做实验做了个板子  用的是atmega32a  功能就是采集电压,通过spi外接的ADC
每秒采集4次 然后求出平均值 通过串口一秒钟向计算机发送一次结果

现在是连接了探测器和电路板在室外(北京零下3、4度)做实验出现毛病,计算机收不到数据,这个异常是大概温度下降到6、7度(电路板上18B20测量得到的)的时候就开始了。6、7度的时候是发送的时间不对,不是一秒一个,有时候是若干秒一个,有时候是一秒若干个,同时ADC采集的数据也是连续几个相同的,然后数值才变化,但是这时变化后的仍然是若干个相同的(探测器出来的电压应该是不断变化)。当温度继续下降就没有数据了。
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串口输出(232连接单片机引脚)也没有信号,但是只要是拿到室内暖和个几分钟就有正常了。目前测了下晶振是起震的,SPI通讯也是有信号的。

各位之前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应该怎么检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求各位大大指点

楼主:
电路板和探测器都是装在盒子里的 而且盒子做了密闭处理,从室内刚拿出去的时候没有问题 时间一长,温度下来了(温度传感器读数,6、7摄氏度),就不行了。然后拿到室内,不断电,温度上来以后(8、9度)就正常了
后来专门拿电路板做了测试,低温的时候不行,从窗户外边拿进来 几分钟就正常了

网友A:
使用了不能在低温下工作的器件或电路,建议用排查法,从单片机开始,用它只发个循环变化的数值,板上不用电平转换,直接IO到室内再转232,确定设计BUG在哪里。

网友B:
温度, 往往是一个让人容易忽视的复杂的外部因素.
影响的因素很多.
零下3、4度出现故障, 通常是用了商用级芯片了.
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仔细逐个检查芯片的等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 往往是一个让人容易忽视的复杂的外部因素.
影响的因素很多.
零下3、4度出现故障, 通常是用了商用级 ...

m32a这个都是工业级的吗? 我查了下datasheet 标的是-55~+128
其他器件我在去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不能在低温下工作的器件或电路,建议用排查法,从单片机开始,用它只发个循环变化的数值,板上不用电 ...

恩 好的 今天试试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C:
atmega32a价格太离谱了;
直接移植到其它芯片算了;

网友C:
在你的系统板上放一个电阻,让它发热,给其它器件取暖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你的系统板上放一个电阻,让它发热,给其它器件取暖用;

哪有这样做的,这样功耗该多大阿,浪费电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你的系统板上放一个电阻,让它发热,给其它器件取暖用;

高手

楼主:
找到原因了。。。
程序中有个等待ADC转换完成的while循环 结果ADC因为温度的降低一直无法完成转换。。。
这是开始觉得最不应该出问题的地方。。。 还是官方渠道获取,带温度传感器、DS标称-40~125工作温度。。。

楼主:
结贴了  谢谢各位大大的帮助!

楼主:
这个新版的在哪点结贴给分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 往往是一个让人容易忽视的复杂的外部因素.
影响的因素很多.
零下3、4度出现故障, 通常是用了商用级 ...

斑竹 在哪点结贴给分?

网友C:
如果是品质很好的商业级;就算超出温度范围大多数是不会出问题的;
晶振停振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品质很好的商业级;就算超出温度范围大多数是不会出问题的;
晶振停振有遇到; ...

这个片子应该是工业级的  DS上写的工作温度是-40~125的
ADS1118

网友F:
ATMEGA168A,零下30度都没问题。

网友A:
可以试试把AD时钟源由内部RC改为来自系统时钟。

网友G:
我也有产品在低温下出问题,但是是个别现象,你的温度应该还不至于导致芯片有问题。

网友C:
有的设计考虑不周,本身就有缺陷,只是处于临界的状态正好没有爆露;
但低温让他们显原形了;

数字电路部分通常能顶住;但模拟部分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设计考虑不周,本身就有缺陷,只是处于临界的状态正好没有爆露;
但低温让他们显原形了;
数字电路部分通常 ...

我是用的SPI接口连接的ADS1118
每200ms读取上次转换结果,并开始下次数据采集

  do
  {
  ADC_dat[0] = SPI_MasterTransmit(ADC_cmd[0]);
  ADC_dat[1] = SPI_MasterTransmit(ADC_cmd[1]);
  ADC_dat[2] = SPI_MasterTransmit(ADC_cmd[0]);
  ADC_dat[3] = SPI_MasterTransmit(ADC_cmd[1]);
  }
  while(ADC_dat[3] & 0x01);

由于ADC温度降低一直没有完成转换 所以程序卡在了这个while循环里

我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在室内温度的时候可以看到接口大概5次/秒转换,但是一旦放在户外,温度降低,ADC的转换时间就不对了,从示波器上就可以看到明显某一个采集时间拖长;当温度继续降低,一直无法完成转换,就一直在do-while里了;当不断电再次拿到屋内,温度上升慢慢就正常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ADC芯片的原因,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网友C:
ADC就二块,一个是采样,这个肯定没问题;
第二个就是比较;比较需要一个类似DAC的东西,一次次DAC后再比较;
楼主有位大虾说了,问题有可能是DAC的驱动时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就二块,一个是采样,这个肯定没问题;
第二个就是比较;比较需要一个类似DAC的东西,一次次DAC后再比较;
楼 ...

那不是还是ADC的问题了。。。 ADC内部的东西也控制不了呀。。。

网友C:
用加热法判断是哪个器件出问题了;
1)先冻起来
2)用烙铁靠近你怀疑的对象再看看效果;

网友C:
我有怀疑你整个芯片都出问题了;系统时钟正常不?

楼主(2013-09-24):
引用 网友C:
我有怀疑你整个芯片都出问题了;系统时钟正常不?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 不好意思未能及时答复您
后来经过确认是芯片设计的bug  在判断转换完成这里while(ADC_dat[3] & 0x01); 判断一次转换完成的
当温度低下来,实际一次转换完成了 但是此为未能按照相关说明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