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S5532的寄存器配置程序该咋写,实例该如何看?

楼主(2012-12-30):
请多多指教。
比如,我用51写灯(定时闪烁)。那么会将定时器的端口进行初始化赋值,工作模式选定。TMOD,TH0,TL0等等各种赋值。

但是CS5532里面的寄存器都是列举了功能。里面只提到了命令寄存器,配置寄存器等等。然后还有具体配置。
但没有命名。程序中如何调用,编写?

举个实例,下面这个是网上找的。
#include "iom64.h"  //调用 atmega64

#define ADC15hz 0x01800180   这里,看CS5532的文档中通道设置寄存器的描述。能看到是15hz。问题来了:怎么知道调用的是通道设置寄存器?
#define ADC30hz 0x01000100

*****************cs5532初始化*******************
************************************************************/
void adc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long tmp;

        clr_cs5532_cs;
    do
        {
            i += 1;
                reset_cs5532();//初始化cs5532,串行口为命令状态
                write_cs5532_cmd(0x03,0x22000000);//写入CS5532复位命令 (这是程序自带注释)   //这里的 0x22000000也是通道设置寄存器?                                                                             0x03应该是关于命令寄存器的值(8位)  该怎么理解,困惑!

       tmp = read_cs5532_reg(0x0b);//读取配置寄存器内容 (这是程序自带注释)//        为什么可以判断出是读配置寄存器?

                if(i>3)
        {
                //disp_adcerr();
                        break;
                }
        }
        while(tmp!=0x30000000);           //不明白
}

*****************MCU向cs5532寄存器写入命令*******************

void write_cs5532_cmd(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long reg) //可以看出上面0x22000000对应的是寄存器,0x03对应的是命令
{
        unsigned char i,*p;
        unsigned long tmp;

        tmp = reg;
        p = (unsigned char *)&tmp;

        write_cs5532_byte(cmd);
        for(i=0;i<4;i++)
        {
                write_cs5532_byte(*(p+3-i));    //程序这里为什么连写4次? 什么意思?
        }
}

*****************MCU从cs5532寄存器读取命令*******************

unsigned long read_cs5532_reg(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p;
        unsigned long reg;

        p = (unsigned char *)®
        write_cs5532_byte(cmd);
        for(i=0;i<4;i++)
        {
                write_cs5532_byte(0);
                *(p+3-i) = SPDR;                   //这里为什么也是4次,
        }
        return reg;
}

void write_cs5532_byte(unsigned char c)  //这个是atmega64自有SPI的 数据函数。
{
        SPDR = c;
        while(!(SPSR & (1<<SPIF)))
        {
                ;
        }
}

楼主:
已经自己搞定,能给自己分吗?

网友A(2013-07-23):
你好,你用cs5530吗?   我正在用,遇到了些问题,我也发帖了,希望你去看看我发的帖子,帮帮我,非常感谢

网友B(2019-02-14):
对CS5532的使用如下:
1. 硬件简单说明: VA+=+5V;VA-=0V;VD+=+3.3V;VD-=0V;Ref+=2.5V;Ref-=0V,晶振4.9152M
2. 软件操作步骤说明
   1)上电后延时了50个ms(datasheet说超过20ms就可以)
   2)发送15个ff,1个fe,完成对端口复位
   3)发送命令03,bit RS=1,即数据0x20000000,复位内部逻辑
   4)等待读取配置寄存器,直到读出RV bit=1,即:数据0x10000000
   5)设置配置寄存器
   6)设置通道寄存器
   7)偏移,增益寄存器(下面的代码中没有,但是也测试过)
   8)发送数据转换指令0x80(datasheet说,不校准也可以直接转换,只是误差大而已)
   9)等待SDO=0
3. 问题描述:
读取的值一直是0xffffffff?
我的硬件供电正确吗?
qq:2952074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