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仿真和硬件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2-12-30):
用MDK软件仿真和ULINK2硬件调试,用单步模式对同一个Delay()函数仿真时间显示不同,应该以哪一个为准呢?

网友A:
以硬件运行为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硬件运行为准吧。

嗯我也这么想,不过两者差太多所以我不太确信诶……比如随便写的一个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u32 count=0x1ffff;
  while(count--);
}
软件仿真大约1ms,而硬件调试大约10ms了,这……

网友A:
其实我觉得硬件仿真也不太准确,脱机运行才最准确。。

网友B:
GPIO_ToggleBits(GPIOx,GPIO_Pinx);
Delay();
示波器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得硬件仿真也不太准确,脱机运行才最准确。。

顺便问一下,这硬件仿真和脱机运行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脱机运行是单独 你目标板独立运行,不接JLINK,自然不受JLINK接线影响。
如果连JLINK调试,仿真时,JLINK本身可以给目标板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