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需欠压保护电路,温度影响小的

楼主(2012-12-30):
需要一个欠压保护电路,主要要求是温度性能好,之前有一个三极管搭建的,受温度影响太大了,望大师们指点,(可用单片机)

网友A:
这个过压保护电路我觉得还可以,对温度影响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过压保护电路我觉得还可以,对温度影响应该不大

先感谢一下

网友B:
非常好的资料分享,收下啊了

网友C:
楼主看下我这个资料的可以帮到你不的啊

网友D:
个人觉得如果要保证电路产品的可靠性工作   最好的方法还是需要引入负反馈机制   只有这种方法才是最根本的方法   呵呵   不过市面上讲负反馈的书籍很少   呵呵  多多努力

网友E:
初步感觉这种电路结构, Q1 上损耗的功耗有点大, 特别是功率稍微大一点时.
功率较大时, 散热和损耗不容忽视, 这个电路不是很好.

网友D:
呵呵   问题解决了 吗   呵呵   顶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的好资料,我需要一个实用的欠压保护电路,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问题解决了 吗   呵呵   顶一个

谢谢

网友F(2013-03-0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小弟最近也在研究TL431的欠压保护功能!有一电路至今分析不通!望能交流指点下!QQ:1544891480

网友D:
用TL431来实现欠压保护还是很实用的  建议楼主百度一下   网上有很多将TL431作为保护电路的例子   呵呵

网友C:
2#分享的资料蛮好的,收下了

网友G:
用单片机就很简单了,容值降压给继电器动作,再降压给单片机,单片机采样电压就可以了,这样还可以做过压的保护
程序应该也很简单

网友G:
LZ找个8脚的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B:
这个资料的参考下的吧

网友H:
呵呵  好多资料  谢谢了  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谢谢了  呵呵   顶一个

网友I(2013-07-11):
谢谢分享,需要好好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H:
楼主   路过   再帮你顶一个   看看  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过压保护电路我觉得还可以,对温度影响应该不大

我收下啦,这个设计对我很有帮助的

网友K:
不错的资料   学习帖子   谢谢了   楼主   有时间好好花点时间钻研钻研   顶一个   不错哦

网友L:
好资料   收藏一个  很不错    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