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高手帮忙分析计算

楼主(2012-12-30):
想知道Va点与GND之间的电压,其实Va点是MCU的一个带上拉功能的IO,这个IO是用来判断是否有8V的电池接入用的。

网友A:
电路有误. 左边8V与右边12V电源并联了.

楼主:
为什么?有二极管隔离的,并没有并联

网友B:
实在不想看,这个电路设计得太蹩脚了,2个电阻就能搞定的事情,用了7、8个元件上去~!

楼主:
问题是要隔离的

楼主:
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要隔离的

要隔离,上光耦之类的啊,你这个电路什么地方隔离了?

楼主:
断线了,是这样的,8V这个电源口是个充电接口,用户有可能会短路的,当8V电源短路时,里面的12V电池不能短路,而且8V这个电源反接时,也不能对12V电池造成影响,原本是用光耦的,想省一个,哈哈。

楼主:
MOS是控制充电的

网友B:
8050的VEBO只有6V,无法保证8V电源反接时不击穿。

网友C:
前面有人说了,8v和12v直接并联了,这么明显的错误在别人指出来之后还看不出?假设8v与12v已经正确隔离了,当有8v时,va大约0.1v~0.3v,没有8v时,va等于3.3v

网友B:
所以楼主的这个电路还要回去扣脑筋去啊。

网友D:
错误的设计。 由于8550的Ib总为0,8550截止,Va=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想看,这个电路设计得太蹩脚了,2个电阻就能搞定的事情,用了7、8个元件上去~! ...

说的是啊;很简单的问题搞这么复杂;

网友E:
我没有资格说他人;罪过.
新手上路都是这样一步步开始的;只要不怕难,就会很快成为一名合格的工程师;

网友E:
我看错了,这个30K和内部上拉是并联的关系;

网友E:
二极管下面那二个QQ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楼主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设计要求说说清楚;电路部分就很容易了;

网友F:
是啊,同意楼上

网友G:
这个可以用软件仿真吧

网友H:
就你的问题,CE之间只可以导通的,因为M7反向还是有漏电,最好D2放在GA和S8050之间。或者D2上并联一个电阻。R1适当增大到30K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二极管隔离的,并没有并联

我看错了.不知那几个相互隔离的地之间的电压差是固定的还是完全浮动的.如果是完全浮动的话分析起来恐怕不容易.

网友I:
看了此图我混乱了。

网友J:
楼主可以测一下D1正极和GND之间的电压

网友K:
MOS管放在正端还可以理解,放在负端理解不通。

网友L:
Va到G大约5V-6V吧(4V+几个二极管的压降)上下,电路可用,但R2最好小一点,5K就够了.

网友L:
此电路可以看成二个负电源相连,把相连的点做为GND,左边的8V地当做-8V,右边的12V地当做-12V,这样分析起来就清晰了.

楼主:
还是用个光耦了,不省了,麻烦得要命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说的是啊;很简单的问题搞这么复杂;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