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rbt6 复位脚悬空能不能复位?

楼主(2012-12-30):
stm32f101rbt6 复位脚悬空能不能复位(不要0.1uF电容)?
用于产品上会出问题吗?一般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A:
要做产品,最好还是外部加复位电路,可靠占第一。

楼主:
如果只是依靠上电复位功能(POR),是否意味着上电过程不稳定会导致重复 复位过程?
加个0.1uF电容的作用是什么?规格书中说道“External reset circuit(1)” 、"(1)The reset network protects the device against parasitic resets."
是否相当于滤波作用?

楼主:
规格书中说到得“External reset circuit(1)” ,我觉得0.1uF电容和旁边那个按键是成对使用的,电容作用是不是对按键消抖动?

网友B:
电容的作用是使复位电平保持一段时间以实现复位,比如stm32的低电平复位,按键之后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加产生一段负电平从而实现复位,如果不接电容且不说别的问题,起码如果你按键一直按着芯片就一直处于复位状态中,有电容的话只要使电平时间足够长就能使stm32复位并且开始运行。

网友C:
我在电路中加了IMP809复位芯片,上电和复位都很稳,但是!
但是SWD调试接口不能用,我接的是4线(VCC、SWCLK、SWDIO、GND)。
去掉复位芯片,这个接口就可以用了。